鹰眼6s如何接

楼主(2017-07-03):
我是菜鸟一个,刚入手一个鹰眼6s,不知如何接遥控接收机,还有无刷俩轴云台怎样接,谢谢

网友:
路过帮顶,不是有AV线吗

网友:
6s遥控线直接接到接收机上空闲通道,云台的俯仰横滚控制线也是直接接收机上空闲通道的信号口,即可

网友:
直接插在接收机上

网友:
无刷云台接俯仰就行了

网友:
楼上有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