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怎么设置在gps信号丢失的时候自动切换成定高模式

楼主(2017-07-03):
今天飞出去一公里多就提示gps信号丢失,然后就自动切换降了,求教怎么设置自动切换定高

网友A:
在天上飞提示GPS丢失,肯定是有问题,修好后再说!不要再想其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天上飞提示GPS丢失,肯定是有问题,修好后再说!不要再想其他的了

不要回答这些与问题无关的了好吗,gpa有没有问题我知道

网友:
一般情况下很少发现有GPS信号丢失的,除非受到干扰

网友:
在MP里失控保护选项应该有的,GPS没信号时会切到气压定高模式

网友:
泡泡视频看了吗。看看视频就会了。

网友:
可以设置的 在参数树里

网友:
起飞后的GPS信号应该更强。而你的没有了信号,应该说是大问题了。建议停飞,查找原因,排除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回答这些与问题无关的了好吗,gpa有没有问题我知道

好心提醒,却用这样口气,知道都不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心提醒,却用这样口气,知道都不说好吗?

不好意思,gps确实存在问题,乐迪的gps好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