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p地面站电压显示波动大,求解

楼主(2017-07-03):
使用的pix2 飞控,电压显示不准确,波动夸张频繁。
在线求解!

楼主:
已解决……mp地面站电压显示波动大,求解 飞控,地面站 作者:半江羞涩 9479 mp地面站电压显示波动大,求解 飞控,地面站 作者:半江羞涩 1399 mp地面站电压显示波动大,求解 飞控,地面站 作者:半江羞涩 427

网友:
什么鬼,又没有图片,,视频,,
解决了就设置最佳呗

网友:
校准电流计

网友:
是驼背PIXHAWK 2吗?
刷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

网友:
情况不明,云里雾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