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 F3有几个版本呢请问?

楼主(2017-07-03):
买了2个,都是蓝色的,外观都有点区别。一个座子长,一个座子短,有改动吗?用哪个固件呢?

网友:
现在也高了一个,资料太少了!

网友:
只要是OMNIBUS F3 不管pcb布局怎么样~  都刷OMNIBUS固件  不然为啥叫OMNIBUS F3呢??   开源的东西不同的生产商有可能pcb布局上有差别的~  不用管他~~~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2017-08-04):
ominibus F3 应该有五六个版本,根据配置和集成功能不同,这个要看,你上个图就好区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