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求助帖

楼主(2017-07-03):
各位盆友
  有遇到过stc60s2忽然间就下不了程序的事情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有问题

rxtx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rxtx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头痛  这么点信息帮不了你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痛  这么点信息帮不了你解决啊

就是以前下程序都能下进去,然后这两天下程序就下不进去了!我把下载器的txrx和单片机的txrx交换了好几次,还是下不进去.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以前下程序都能下进去,然后这两天下程序就下不进去了!我把下载器的txrx和单片机的txrx交换了好几次 ...

估计驱动错误了  要么烧了!建议换电脑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驱动错误了  要么烧了!建议换电脑在试试

下接收机可以,下遥控器就不行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萝莉有下载问题解决贴

http://www.moz8.com/thread-8098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接收机可以,下遥控器就不行

晕 到QQ群讨论吧 325149656

网友: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