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大神给个有刷电调制作教程

楼主(2017-07-03):
本人想DIY一个6合一的有刷电调,12V左右的电压,电流5A就够了,请大神给一个电路图,还有背部焊接的电路连接图也要,还有需要什么材料也一一列举一下,小弟在此叩谢了!

网友(2019-11-16):
参观一下,努力学习

网友:
原来说的6合一就是把6个放在一起啊,直接堆叠就行了吧,现在萝莉大神在做双路混控的电调,关注下

网友:
我也是想要一个吖

网友(2018-11-24):
有便宜的成品有刷电调的

网友:
新人没法搜索,萝莉资料不是很好翻啊

网友: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2018-10-04):
请问楼主有方案没有?我在做挖机哦,也须要多合一电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合一?竞技机用的吗?

挖机吧

网友A(2018-05-15):
6合一?竞技机用的吗?

网友:
坐等教程。发来看看啊,让我们也学学啊!

网友B(2017-07-03):
巧了,我也在做,只不过不是4和一的,刚刚看完帖子,买了零件还没有到

网友:
搜一下萝丽电调,有刷无刷均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巧了,我也在做,只不过不是4和一的,刚刚看完帖子,买了零件还没有到

你也在做?有教程吗?发来看看啊,让我们也学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在做?有教程吗?发来看看啊,让我们也学学啊!

萝莉大神发帖子了,你自己看一下

网友:
坐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萝莉大神发帖子了,你自己看一下

我有看过,他那个不是6合一的,我是想看看6合一的是不是只是把供电的正负极连接到一起就要可以了

网友:
http://bbs.mx3g.com/thread-445799-1-1.html
【我爱萝丽爱萝丽】单向有刷电调&一路电子开关/灯控/点火/寻机报警器 DIY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看过,他那个不是6合一的,我是想看看6合一的是不是只是把供电的正负极连接到一起就要可以了 ...

不知道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看过,他那个不是6合一的,我是想看看6合一的是不是只是把供电的正负极连接到一起就要可以了 ...

6合一电调是什么意思?这是我做的电调。从左到右依次为:12通道接收机,6通道接收机,全N无刷电调,PN无刷电调,双向全N有刷电调,单向有刷电调,单向有刷电调+BE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合一电调是什么意思?这是我做的电调。从左到右依次为:12通道接收机,6通道接收机,全N无刷电调,PN无 ...

6合一电调就是把6个电调合在一块洞洞板上啊!我是想6个电调合在一个洞洞板上看能不能减少一些材料!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6合一电调就是把6个电调合在一块洞洞板上啊!我是想6个电调合在一个洞洞板上看能不能减少一些材料! ...

6个电调合在一起,你是控制6个电机?有这样必要吗?怎么省材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6合一电调就是把6个电调合在一块洞洞板上啊!我是想6个电调合在一个洞洞板上看能不能减少一些材料! ...

你也没说是有刷还是无刷,单向还是双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没说是有刷还是无刷,单向还是双向?

有刷双向的

网友:
做了个4合1的

网友(2018-05-09):
引用 网友B:
巧了,我也在做,只不过不是4和一的,刚刚看完帖子,买了零件还没有到

大神呀,能告诉我4合1电调怎么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