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个航拍机的问题,

楼主(2017-07-03):
450轴距的航拍机,最低配置是不是必须要上2216的电机,我是2213的电机,20a的电调,飞机太重,续航就几分钟,尼玛,我直接郁闷。

网友A:
我的2212Xxd套装

网友B:
2者没什么区别

要长续航 至少4S 推荐6S

楼主:
引用 网友B:
2者没什么区别

要长续航 至少4S 推荐6S

电机不用换么?我换4s是不是桨也要跟着换啊?关键我油门推到百分之六十,飞机才离地。

ez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212Xxd套装

黄金炸鸡套,

网友C:
450最佳动力套是2216 11寸  续航最高也就20左右吧

网友:
把我的给收了吧,续航四十多

网友D:
这个用什么电池

网友E:
精灵续航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不用换么?我换4s是不是桨也要跟着换啊?关键我油门推到百分之六十,飞机才离地。

60% 油门太大了 如果挂云台相机那更跑不动了
就当教学费了吧 有可能就出了或者练手用
要航拍机 不然就精灵 不然就要大机器4S6S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 油门太大了 如果挂云台相机那更跑不动了
就当教学费了吧 有可能就出了或者练手用
要航拍机 不然就精 ...

云台相机已经挂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什么电池

3s5200,3s4000,两者续航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灵续航好

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最佳动力套是2216 11寸  续航最高也就20左右吧

20对我来说也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