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楼主(2017-07-03):
求大师我的f450,apm飞控都在地面站设置好了也可以解锁。遥控器是乐迪at9s,当遥控器解锁后电机正常转动,然后只要轻轻的拉一下油门电机跟疯了是的非常快。根本没法飞呀,这是什么问题呀大师们???

网友:
校准行程了吗?

网友:
水平校准了么

网友:
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网友A:
电调行程问题

楼主:
我都校准了呀,油门行程也做了。我还换了一个遥控器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行程问题

那怎么办了?

网友B:
进参数设置  找到油门控制值 设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参数设置  找到油门控制值 设为0

地面站里面是吧?

网友B:
是的 试试吧 一般默认值都在130 油门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试试吧 一般默认值都在130 油门最小值

好的感谢大师

网友:
重新校准

网友:
油门没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了?

校准啊

网友:
电调行程问题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参数设置  找到油门控制值 设为0

哥们能具体说下在那一项里面设置吗我都忘了?

网友:
校准后,一定记住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能具体说下在那一项里面设置吗我都忘了?

泡泡实验室里有泡泡的关于APM的使用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