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摄影五镜头航测相机+长航时无人机

楼主(2017-07-03):
斜摄影五镜头无人机 续航30分钟 连飞机一起不算电池2kg,加上电池3.4kg左右,一个电机都最大拉力也有3.4kg的,可根据需要选择四镜头或五镜头,
整体尺寸23*27*8-15cm,碳纤维外壳里面内置减震,带稳压模块支持9-35v宽电压供电,另外也加了集线器那些,可以方便在电脑上调整曝光参数和更换SD卡,外壳上带手按开关和快门,快门同时支持pwm和高低电平信号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茬[粥].到此一游!~

网友B:
这是要排3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排3D啊

嗯嗯 倾斜摄影 就是3D建模

网友:
高科技,不懂 略过

网友C:
这是出售的么?

网友:
完全没听过这样的

网友D:
一个架次能飞几个平?

网友:
会飞的镜头

网友:
有点屌啊

网友:
这个用在哪方面

网友:
我都好想进入这些行业。可惜没人招

网友:
顶一下,也是一种美德

网友E:
这样出来的精度会更好吗?一般都是正射一遍,然后绕一圈就可以了,我就俯拍一遍感觉精度也还行,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出来的精度会更好吗?一般都是正射一遍,然后绕一圈就可以了,我就俯拍一遍感觉精度也还行,求科普

你好 你说的是正射  正射的话不需要五镜头 只需要单镜头    当然了 单镜头也可以拍倾斜 不过飞行路线是这个的五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出售的么?

是的呢 出售的  我们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架次能飞几个平?

看你的精度 这个是单相机的五倍 换句话说 比如拍一个1公里宽的  单相机需要井字形来飞航线  这个就不需要  这个只需要飞一字形航线 而且 单相机飞五次  这个只需要飞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出来的精度会更好吗?一般都是正射一遍,然后绕一圈就可以了,我就俯拍一遍感觉精度也还行,求科普

这个效率比单镜头高  就是为了大面积 而定制的呢

网友:
高大上的感觉真好。

网友:
有支持软件吗?

网友:
大其  楼主的帖子令到我
家实  非常
请我  感动
不是  为什么我非要这样
要骗        回复
羡经        楼主
慕验        因为
我的  看贴回复是一种美

网友:
虽然不懂,看起来比较叼

网友F:
可以整合到行业应用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整合到行业应用项目?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整合到行业应用项目?

这个就是拿来做行业应用的

楼主:
在上几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的精度 这个是单相机的五倍 换句话说 比如拍一个1公里宽的  单相机需要井字形来飞航线  这个就不需要 ...

就是问飞倾斜嘛,五相机不飞倾斜去飞正摄?一个架次能飞多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呢 出售的  我们自己做的

什么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价

【航测 倾斜摄影五镜头相机+长航时无人机】,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http://c.b1yt.com/h.lbuB60?cv=ozwpZAkznOA&sm=041025 ,或复制这条信息¥ozwpZAkznOA¥后打开手机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