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没有飞行模式怎么办?

楼主(2017-07-04):
APM没有飞行模式了

网友A:
换个版本或换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或换电脑

我换了个飞控,还是没有飞行模式,换个软件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或换电脑

我只用电脑给的3.3.3版本

网友:
重新装MP,

网友:
或者重刷固件。

网友:
重新安装地面站,我也遇到过

网友:
你插飞控没?不是向导里面啊

网友:
不应该的。。。。。

网友:
先好好看看泡泡老师如何使用APm飞控教程,多看几次。你就会使用Apm飞控了。吧里有泡泡去师的教程,自己找以找,

网友:
地面站版本换一下试试,不要用那个向导安装固件和调试

网友:
请问地面站好用吗??

网友:
换一个版本的地面站

网友:
换个地面软件就好了

网友(2017-08-17):
飞控有连到接收机和发射机吗?

网友(2017-09-26):
路过,是地面站的事。

网友(2020-02-11):
我的也这样,解决了吗

网友:
请问地面站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