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新问题

楼主(2017-07-04):
apm飞控新问题就是我把五通道设置了定高和定点还有自稳模式,用自稳模式解锁起飞然后切换定点模式然后飞机就乱飞了,定高模式也不行。是哪里问题了?

网友:
上图,上视频

网友:
是不是参数没调好

网友:
搞不清楚。。。。。

网友:
要等gps收星定位,再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