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分享一个单片机不连续引脚用数组动态显示数码管小心得

楼主(2017-07-04):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3^3;                  //引脚定义
sbit K2=P3^4;                  //
sbit K3=P3^5;  //

sbit D0=P3^6;                        //
sbit D1=P3^7;
sbit D2=P1^4;
sbit D3=P1^6;
sbit D4=P1^7;
sbit D5=P3^1;
sbit D6=P1^3;
sbit D7=P1^5;
sbit dot=P1^5;                   //
sbit BEEP=P3^2;
sbit L0=P3^0;                   //
sbit L1=P1^1;                   //
sbit L2=P1^0;                   //
sbit L3=P1^2;
unsigned char led[]={

                0xC0,  //"0"
                0xF9,  //"1"
                0xA4,  //"2"
                0xB0,  //"3"
                0x99,  //"4"
                0x92,  //"5"
                0x82,  //"6"
                0xF8,  //"7"
                0x80,  //"8"
                0x90   //"9"

                         };//段码数组,共阳
char wei[]={0x01,0x02,0x04,0x08};//位码数组,四个数码管
void P6(char D)//段替换函数
{
        D7=D&0X80;
        D6=D&0X40;
        D5=D&0X20;
        D4=D&0X10;
        D3=D&0X08;
        D2=D&0X04;
        D1=D&0X02;
        D0=D&0X01;
}
void W(char L)//位替换函数
{

        L3=L&0X08;
        L2=L&0X04;
        L1=L&0X02;
        L0=L&0X01;
}
void Delay1ms()                //@12.000M   延时1ms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n_ms(uint n)                  //延时n毫秒
{
   while(n)
   {
   Delay1ms();
   n=n-1;
   }
}
main()
{
        while(1)//数码管动态显示
        {
        P1M0=0x07;//IO设置大电流模式
        P3M0=0x01;

        W(wei[0]);//打开第一个数码管
        P6(led[2]);
        delay_n_ms(2);

        W(wei[1]);
        P6(led[9]);
        delay_n_ms(2);

        W(wei[2]);
        P6(led[2]);
        delay_n_ms(2);

        W(wei[3]);
        P6(led[9]);
        delay_n_ms(2);

        }
}
//...................

网友:
办法有很多,一般查表法和宏定义法比较好用

网友:
除了代码,不能来点作用,功能,效果之类的?

网友(2019-10-27):
牛逼牛逼快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