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解

楼主(2017-07-04):
刚入乐迪r6dsm,不过我是CC3d,试问如何接线呢?大神救急啊!

网友:
信号线都没接

网友:
用不了吧

网友:
同样学习学习用不了吧

网友:
sbus模式接mainport

网友A:
可以用ppm模式,接收机的信号线接在cc3d的第六通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pm模式,接收机的信号线接在cc3d的第六通道上。

有图吗?小弟不会呀。

楼主:
这样接好了,遥控上显示已连接,然后地面站遥控器校准没反应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接好了,遥控上显示已连接,然后地面站遥控器校准没反应啊!

地面站

网友:
顶,非常给力

楼主:
按地面站提示调好了,遥控器也调试好了,为毛下地解锁后不能起飞了?

网友:
求人不如求己,找教程看看多好!

网友:
好像可以的,但我是刷的b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