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大队长教程(二)拯救三无摄像头

楼主(2017-07-05):
刚入模的时候我选择的是这种非常便宜的摄像头,虽然说很便宜,但是练手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只不过这个摄像头固定比较蛋疼,需要固定支架,而有些机架铝柱比较矮,然后角度选择不方便,听到黑蚁群里大神提供的方法,我照着做了,果然好用。现在分享给大家,感谢那位大神了。
3月份买的,应该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效果不是很好,但是飞起来绝对够用。
我用的摄像头支架是这种的,由于机架的原因,摄像头角度很不方便,只有固定的几个
这是改造之前的图片,摄像头最大的角度也只能这么点了,飞起来只能看到地面
这是大神提供的方法,做起来还是非常的简单的。
首先,把摄像头支架的底座按照我画的那两条线减掉,就像上面的图片一样,然后再反着安装,也就是被剪掉的一面在前面。
这就是成果图,效果还真的是很不错
可以随意更换摄像头角度了,再也不受机架的限制
这回感觉效果能好一些,没有测量上图的角度到底有多大,下午我去看一下,本篇教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啦

楼主:
这个方法适用于黑蚁210,其他机架没有试过,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A:
这个摄像头用着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摄像头用着怎么样

不追求效果的话完全够用了,能看的清楚障碍物,要不然我也不能用了好几个月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追求效果的话完全够用了,能看的清楚障碍物,要不然我也不能用了好几个月

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