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utaba14sg与NAZA M lite飞控

楼主(2017-07-05):
futaba 14SG遥控器和7008接收机对频之后,用sbus接NAZA m lite飞控的x2端口连上调参软件后其他都正常之后遥控器页面没有反应(没有一个通道有反应)点击校准遥控器还是没反应,调参软件提示配置错误校准遥控器并重新给飞控上电,但试了多次匀无反应,哪位老鸟知道这是咋回事?

网友:
乐迪遥控器是对频后接收机需要双击一下对频键以改变接收模式,福特巴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A:
naza设置接收机协议没

网友:
用pwm连接呗

网友:
都是高大上的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设置接收机协议没

飞控固件是1.0的版本,是不是这个版本不支持SBUS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固件是1.0的版本,是不是这个版本不支持SBUS功能

肯定能用SBUS功能,你去别的帖子找一下,用7008的接收机要那里动一下才行。

网友:
你得接收机设置SUBS输出模式,你看下14sg说明书,我用的就是这个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固件是1.0的版本,是不是这个版本不支持SBUS功能

支持啊

网友:
7008 有4钟模式  1.1-8通道   2.1-8 sbus9-14通道   3.9-14   4.9-14 sbus1-8通道    至于接收机怎么设置  请查看遥控器说明书   很简单,适用您的模式是4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