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的穿越机机架设计。。。其二。。。求建议意见

楼主(2017-07-05):
几天前发的帖子反响不错,收到了很多建议意见,在此谢谢各位!
对于之前那个机架的不足我决定重新设计新的机架。。。
有两个版本,区别是相机安装位置而已
想请大家看看那个版本好一点?

楼主:
补一下图,刚才不知为何没发出来

网友:
炸不起!摄像头要保护好! 你这种设计炸鸡成本高了!一炸一个摄像头

网友:
和第一版的没啥区别,

网友A:
摄像头的2个方向全部被浆挡住了,还有设备基本算是裸奔 差评!!!还有接收、图传(3层塔或者是把图传也集成了)这块设备往那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的2个方向全部被浆挡住了,还有设备基本算是裸奔 差评!!!还有接收、图传(3层塔或者是把图传也集 ...

啊忘记发侧面图了。。。第二张图的那个方案照相机其实没挡住。。。位置在桨的上面。。。
图传我是想用扎带捆在顶部的碳板上。。。(我图传模型做成黑色了有点看不出来。。。)

相机的保护问题。。。这个我还是想问一下的。。。我第二张图上尝试性的添加了保护(runcam mini用的原厂架子安装,利用安装孔(两个m2螺丝)安装两块碳板在旁边向前伸出来保护相机,图上比较小,就在相机两边)你觉得这样行么。。。
EDIT:我是指第一张图。。。放图的顺序反了

楼主:
这个是其中一个我比较喜欢的方案的侧面图。。。Rx放在机身的开槽里面(塔的正下方有一个开槽,Rx放进去以后,电池扎带从下面穿过(电池扎带的绕法和一般的机器正好反过来))

不过我感觉好像相机的那两块保护装置有点太小了,过一会去改大一点

网友:
顶,非常给力!

网友B:
第二个奖叶会挡住摄像头

楼主:
啊。。。发现忘记说这个跟上一版的区别了。。。
上层结构从3D打印的罩子改成了塔+碳板。。。(这样做的话其实多层塔都无所谓,AIO的话也可以,而上一版只能AIO)
相机比原来高了一点(桨对视野的阻挡基本局限于下半部),有了一些些保护(保护程度的话根据保护用的碳板大小决定)
机臂减重孔取消了。。。
轴距又缩小了一点。。。(我现在开始考虑改成4寸桨了。。。)

网友C:
可以考虑摄像头放到机臂旁边,炸机时除非机臂坏不然摄像头都不会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奖叶会挡住摄像头

啊是的。。。我也是才想起来。。。
现在基本确定了是用第一张图片里面的设计。。。
其实这两张图片顺序是倒过来了。。。第一张图片是后设计的2333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摄像头放到机臂旁边,炸机时除非机臂坏不然摄像头都不会有事

没看太懂。。。有什么例子么?

网友D:
我的设计已经做了两年了,几易其稿,都还不敢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设计已经做了两年了,几易其稿,都还不敢拿出来。。。。

我个人认为并不一定要做完了再拿出来。。。多交流的话会快不少。。。你的设计也发出来看看呗?

网友E:
问个问题,为什么要凑这么紧?有限制的的重量,也不是对角尺寸啊,为啥要紧到中间啥都摆不下才舒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个问题,为什么要凑这么紧?有限制的的重量,也不是对角尺寸啊,为啥要紧到中间啥都摆不下才舒坦?

不在国内玩所以总重量不是一定要250g以下,不过根据现在的一些理论,5寸桨的机子最好不带电池质量在250g以下。。。
我个人比较喜欢往小空间里堆东西,算是强迫症吧2333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