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充

楼主(2017-07-05):
如何解除B6充电器的充电容量限制,
以及充电时间的限制?

网友A:
刷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新固件

没有直接解除设置?

网友B:
可以直接的,在这里面,off就是关闭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的,在这里面,off就是关闭限制了

多谢指点,按照你的我已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按照你的我已设置!

可以了?

网友:
不用刷固件  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论坛有类类似改装的帖子

网友:
直接关闭就好了,有那个功能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