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控不行!

楼主(2017-07-05):
我的萝莉控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是不识别我的发射端,原来是插口,现在直接焊上,都不行,不识别
换了刷机软件也不行
求帮助

网友:
显示上图就是模块问题  换一个吧

网友:
准备重做萝莉一体控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次  模块坏的  买一个换上就好了 遥控、接收正常   现在apm450四轴刚刚做好  正在练习

网友:
补充一点,模块不接天线有可能烧

网友:
这个模块是优信的那种吧?模块是可以用的,全部连接错误要么是供电问题,要么是模块挂了。
nRF24L01只有极少数的模块不兼容。

网友:
刷的固件不对.重新刷,记得下载勾选对I o那个。。试试

网友:
你的问题肯定是3.3V给发射模块供电!我的也出现了这个信息。换了3.3V降压模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承认是我不懂,我写的标题不对,莫怪,下次纠正

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加油,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问我.

网友:
没法帮你。。。。。。咱不会。

网友A:
看一下,其他周边有没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其他周边有没有虚焊。

没有

网友:
没用过萝莉

网友:
不靠谱的东西,折腾

网友:
是不是无线模块有问题,我做的一次就成了啊,是不是你的PCB有问题呢,对下接线

网友:
故障率比较高我做过浪漫和萝莉都不太好时间长不用就对不上频了   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萝莉控我一直在用,没发现什么问题,你这情况有很多原因:刷的固件不对,虚焊,接线不对,供电或稳压模块不行,或者模块坏了。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情况。萝莉控之所以有人一直在用且好用,有人一直弄不出来好用的,就在于这些细节。哪个环节有点问题,那肯定不好用。我前前后后做过5  6个萝莉控,也出给群友的好几个,现在用着的都一年多了,都没问题,当然制作的过程由于自己的疏忽也有过不好用,不过修正后到现在一直很好用。你的问题建议到萝莉群里问问。

网友:
萝莉控入门的,电子盲!

网友B:
都什么毛病,自己没本事还赖别人的东西不行,萝丽控是开源的,没人求你们用,萝丽群里2000人也没你们这么说话的

网友:
好多因素影响的  可以到QQ群问

网友:
萝莉控我一直在用,没发现什么问题,你这情况有很多原因:刷的固件不对,虚焊,接线不对,供电或稳压模块不

网友C:
不是萝莉控不行,是你不行!做了2个控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就你这个态度,在社会上也不行。

网友:
我只想说罗丽控,1,2,3,,有刷电调,简易,PN,全N,舵机测试仪,寻机报警器,电子点火等等,,,,我做过的,洞洞板,,都是一次成功,而且还不是百分百按萝莉的电路图走线的。。。。所以我可以很付责任的说,萝莉的这些还是不错的,而且还是这样无偿开源奉献的。。。
所以你真得好好检查下各种因素了,电子元件最好也能有备用的替换测试下,。。
还有,有可能你不是故意这样写的标题,我想你想表达的意思是指你做的这个萝莉控有问题,不行,想求助吧

网友D:
很遗憾的告诉你,你这个板子是三代的板子,但是你用的模块正好是这代不支持的模块,所以你就直接买个泽耀模块回来就能用了。(这个模块我是亲自试过不行的,另外还有一个挪威芯片那个没有天线的15元1000米模块也是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什么毛病,自己没本事还赖别人的东西不行,萝丽控是开源的,没人求你们用,萝丽群里2000人也没你们这么说 ...

好人,力挺萝莉控,只是我不懂这些东西,只好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遗憾的告诉你,你这个板子是三代的板子,但是你用的模块正好是这代不支持的模块,所以你就直接买个泽耀模 ...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什么毛病,自己没本事还赖别人的东西不行,萝丽控是开源的,没人求你们用,萝丽群里2000人也没你们这么说 ...

对不起,下次注意我的用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萝莉控不行,是你不行!做了2个控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就你这个态度,在社会上也不行。 ...

我承认是我不懂,我写的标题不对,莫怪,下次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遗憾的告诉你,你这个板子是三代的板子,但是你用的模块正好是这代不支持的模块,所以你就直接买个泽耀模 ...

这个可以吗?

网友D:
对的,这个可以,话说这个现在一百特正在做首件优惠6元一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这个可以,话说这个现在一百特正在做首件优惠6元一件而已。

多谢大佬,还望大佬们原谅我的标题错误,下次纠正

网友:
建议你去萝莉群里问问,萝莉的东西很简单的,我做了三个都是好好的,一般这样的问题就是某些细节出问题了,群里的高手多,你去问问,比在这里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