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友们怎么上传视频啊?

楼主(2017-07-05):
怎么上传视频?

网友:
貌似只能放下视频嵌入代码

网友:
用优酷 腾讯视频 然后在加进来

网友:
最后使用电脑版传视频。

网友A:
在电脑端比较好操作,手机客户端还没试过,
你首先把视频上传比较知名的,大众化的网站,优酷比较推荐,复制视频链接,写帖子编辑时,有个视频的图标,点击一下粘贴在空格里点确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端比较好操作,手机客户端还没试过,
你首先把视频上传比较知名的,大众化的网站,优酷比较推荐,复 ...

手机上传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