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鹰EPP吉比装机求指导,老机新装。开启我的3D之路。

楼主(2017-07-05):
大爱吉比,虽然是老款epp板机但还是入这个作为入门机了。为把机子组装好,特求教装过这款飞机的模友介绍下装机调机经验。还有电调电池接收机的安装位置,最好给个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学习

没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了?

还没开始装,我想先看看大家的,参考下

网友C:
这个挺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挺好飞

主要是这个电池电调的位置不好掌握,这种板机最好安在哪呢

网友D:
不难,该怎么装就怎么装嘛,会接线吗?重要的是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难,该怎么装就怎么装嘛,会接线吗?重要的是调机

接线都会,就是不知道电池电调的最佳位置在哪

网友:
不会玩这个。

网友E:
红鹰的起落架非常结实,你要用什么动力飞?2212加1100电池?我以前用2216加1300毫安 3S电池飞,有点重,电调我用40A飞腾的,挂在起落架位置上面一点,板机电池电调一般都是魔术扎带/贴穿孔环绕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鹰的起落架非常结实,你要用什么动力飞?2212加1100电池?我以前用2216加1300毫安 3S电池飞,有点重,电 ...

我是朗宇2216 1250kv,1047桨,好盈40a电调,1300  3 s电池。那你的电池安在电调的另一面么?电调也需要用扎带么?电机需要右拉和下拉么?谢谢解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朗宇2216 1250kv,1047桨,好盈40a电调,1300  3 s电池。那你的电池安在电调的另一面么?电调也需要用 ...

优酷上搜索:3D机逆风降落 看我飞机 说的太模糊 还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优酷上搜索:3D机逆风降落 看我飞机 说的太模糊 还累

搜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