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F4飞控在BF站怎么设置使用舵机

楼主(2017-07-05):
       前辈们:请问mini F4飞控(穿越机用的飞控)能不能设置一个通道来控制舵机!例如设置成3轴模式!另一个通道来控制舵机,用舵机来控制电机的倾斜角实现矢量飞行!
       我使用的是dsmx协议的遥控器和接收机!

网友:
no,没有这种模式,所谓的适量方式已经被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yNDA3NjQ0NA==.html?spm=a2h0z.8244218.2371631.6

靠,太nb了,这个必须Mark,kz厉害。

网友:
没有过,帮你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yNDA3NjQ0NA==.html?spm=a2h0z.8244218.2371631.6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