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接收机输出波形的频率和占空比是多少

楼主(2017-07-05):
大神们,2.4G遥控器接收机油门通道输出波形的频率范围和占空比是多少啊!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
不同遥控器 都有点不同的

网友:
一般的pwm接口频率50Hz,脉宽从1ms到2ms,也就是5%到10%,实际信号判断脉宽不看占空比。

网友:
补充一点,你看那些接飞控的,地面站显示的那个1000多到2000之间的数据就是这个脉宽的时间,单位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