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错误:无油门信号

楼主(2017-07-06):
富斯 FS I6。APM2.6。好盈白金。电调用三通道分别校准过了。线材无问题。按照教程方式接的电调与飞控。但是开机就滴滴滴不停。说明书上写是油门无信号。遥控器上也这么显示。目前手上没电脑,看不了地面站。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还是得联机调测呀!

网友A:
飞控不连电脑是不行的,当然如果飞控有固件不需要刷固件的话,可以用手机地面站,但是完全不用地面站,接起来就能用这事你想多了。

除非买到手飞,卖家帮你调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控不连电脑是不行的,当然如果飞控有固件不需要刷固件的话,可以用手机地面站,但是完全不用地面站,接起 ...

kk,QQ飞控可以不联地面站调,呵呵。

网友: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网友:
估计飞控没刷固件

网友:
是否油门反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kk,QQ飞控可以不联地面站调,呵呵。

(⊙o⊙)…,我说的是apm

网友:
暂时无法解决

网友:
是否遥控器接收机对频了?

网友(2017-08-29):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