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四轴筋斗不断 (开卖了)

楼主(2017-07-06):
https://imgcache.qq.com/tencentvideo_v1/playerv3/TPout.swf?max_age=86400&v=20161117&vid=a0522nz5tnm&auto=0

开卖了,感兴趣来看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jh4&id=555316525089

佩恩高频头和接收机已经研发很长时间了,即将推出试用。

此小四轴正是用佩恩高频头和接收机

网友:
有教程没?

楼主:
以后有时间再出吧。

网友:
空心杯也可以这样

网友:
空心杯减速组

网友A:
技术了得!楼主你的机架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了得!楼主你的机架哪里买的?

自己diy的, 过几天在我店铺推广下

网友B:
翻跟头,与高频头,接收机关系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跟头,与高频头,接收机关系大吗?

  高频头接收机不灵敏,无法控制小四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diy的, 过几天在我店铺推广下

机身中间那个框架是开模做的吗?

网友:
听起来,似乎是这样。其实,仔细分析之后,其实不然。
高频头接收机不灵敏,是信号轻度不够,无法控制小四轴。但你的四轴是侧翻。。。。。。

网友:
楼主方便告知一下,您这个四轴,减速组(包含齿轮和底座)还有螺旋桨分别叫什么吗?我想买一些做备件,可是淘宝上搜了许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A:
还有想向您请教一下这个框架和碳纤维杆的制作连接方法,如果您方便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想向您请教一下这个框架和碳纤维杆的制作连接方法,如果您方便的话

因为我要卖,这些技巧恕我暂不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