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飞手改电源输出供电HMDVR

楼主(2017-07-06):
虽然HMDVR效果真的很烂,而且现在的版本遇到信号不好录出来就是黑屏
但是目前暂时没有替代的方法,每次都挂个移动电源麻烦死
根据群上面前辈的指点,飞了一条线,实现小飞手不接电源的情况下,输出供电给HMDVR
具体看图片吧。
把原来5V的输出针焊出来,拉直,接线延长到供电点,利用用来的5V针
这样输出的电压接近1S的电压,达不到5V,但是HMDVR能正常工作
大家参考吧,要改的兄弟记得先用万用表测量好,其实板上有很多个点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A:
不错不错,期待鹰眼出一款带DVR的小飞手就好了。或者将旗舰版电池内置,这样子就会方便很多。

网友B:
改的不错!曾经外置电池给HMDVR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期待鹰眼出一款带DVR的小飞手就好了。或者将旗舰版电池内置,这样子就会方便很多。 ...

估计7寸的耗电量太大,内置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不错!曾经外置电池给HMDVR的路过。。。

欢淫老司机路过

网友C:
小飞手本身电路设计缺陷,电池跑电快,这样改装是不是无形中减短了电池续航时间???
这也是我一直没入手 的原因,最终还是选择了自改一体屏,加DV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飞手本身电路设计缺陷,电池跑电快,这样改装是不是无形中减短了电池续航时间???
这也是我一直没入手  ...

我的小飞手没觉得跑电快啊
你用哪款DVR,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是几代的

楼主:
HD高清版本,不带HDMI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小飞手没觉得跑电快啊
你用哪款DVR,效果怎么样?

支持1280x720'的

网友C:
你小飞手充满电,不用,放几天看看能不能开机??开机电有多少?

楼主:
这个之前有看过,有没视频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小飞手充满电,不用,放几天看看能不能开机??开机电有多少?

我一般周末才有时间飞,一般都是放一周,开机电量没留意,一般随手拿着下去飞一个多小时没问题,从没试过飞到一半没电的。是不是个体问题?或者自己加个两档开关就可以了,小飞手问题不大。DVR录制后效果跟小飞手屏幕看的差距很大才是大问题。

网友:
你这种飞机飞远了录出来的视频不会一会 一会的黑频?

网友D:
楼主看看奥姆威家的dvr,有防蓝屏功能,录的也不会你所说的黑呀。录制过程中怎么会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看奥姆威家的dvr,有防蓝屏功能,录的也不会你所说的黑呀。录制过程中怎么会黑呢。 ...

有没视频效果?

网友:
看看这个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闲鱼搜mini dvr 这个配合小飞手秒杀一切dvr

买过,退掉了,mini效果更差...........

网友:
这个改造很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鹰眼的外置mini dvr 这个用起来很好

试过了,录出来效果更差,淘宝退货了。

网友F:
真有办法。。。

网友G:
小飞手确实跑电快,之前听模友群里大神说起过  是电源开关的问题   其他电路大神出个方案改善一下

网友H:
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

网友G:
我之前无意测试出一个方法,就是当dvr开始录制时  小飞手按-键退出av输出模式   此时dvr还会照常录制  这样就不用看dvr录制的画面一卡一卡的了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  还是我o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有办法。。。

群里兄弟指点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飞手确实跑电快,之前听模友群里大神说起过  是电源开关的问题   其他电路大神出个方案改善一下

经常使用的没什么感觉的,除非长时间闲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

之前也是查了好久没查到,现在搞定了,可惜dvr都直接挂飞机上面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无意测试出一个方法,就是当dvr开始录制时  小飞手按-键退出av输出模式   此时dvr还会照常录制  这样 ...

是的,挂小飞手上面的话,切到AV1看着飞效果好很多,录出来就很差
现在我是直接挂飞机下面了,录出来就没有雪花或黑屏的问题了

网友I:
小飛手+HMDVR 用家路過
唉!兩個產品都已經過時了,真的沒大大好心情這樣折騰,我也打算直上個aomway眼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飛手+HMDVR 用家路過
唉!兩個產品都已經過時了,真的沒大大好心情這樣折騰,我也打算直上個aomway眼鏡算 ...

是啊,眼镜才是正路,闲鱼走起

网友(2018-04-05):
小飞手怎么拆开的?直接从屏幕入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