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四轴,定点模式乱飘是为什么?

楼主(2017-07-06):
APM定点模式下也是在一定范围内上下左右乱飘,我看了泡泡老师的一个视频,他那个好像也是,但他好像也不在乎,这个正常吗?怎么做到钉钉子呀?

网友:
没有绝对的定点,是动态中的定点。你的漂移,说明机器没有调好。

网友A:
gps精度不够就乱飘,在足够空旷的野外能好很多。

有风的情况下,气压定高计受气流干扰波动很大,所以有风天气下高度也不稳。

网友B:
那是你飞得不够高,飞到30米,你在地面上看着,就是钉钉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精度不够就乱飘,在足够空旷的野外能好很多。

有风的情况下,气压定高计受气流干扰波动很大,所以有风 ...

谢谢指点

网友:
定点是不定高的!!用留待模式吧,定高又定点。还有,,看看apm的气压计是不是5611

网友C:
调一下p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一下pid

我用默认pid,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飞得不够高,飞到30米,你在地面上看着,就是钉钉子了。

的确飞的不高,也就3米

网友(2020-02-12):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飞得不够高,飞到30米,你在地面上看着,就是钉钉子了。

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