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中飞四旋翼,总是无头模式,怎么把他设置成有方向的

楼主(2017-07-06):
对侧了还是前后左右,怎么才能改正常了??

网友:
直接练习直升机或者买个200以内的塑料空心杯减速组的那种玩具四轴练手。

凤凰里面的多轴就是个鸡肋,我都是拿直升机练习的,直升机相当于手动模式的多轴。

网友:
你可以在训练模式里设置选的!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清理一下缓存数据,重置一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