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恩控源代码 改动说明贴 (增加电池报警等)

楼主(2017-07-06):
佩恩的更新源代码放在: http://pan.baidu.com/s/1i5BULGp

============== 2017-7-6 更新说明 ==============

补通道说明

a)  V1 V2 版本的选择

现在硬件主要有两个版本 V1  V2

改写 config.h 可以选择 v1 v2 版本

b)  打开 7 通道 作为测试通道
Config.h 用下面的宏打开
#define TEST

作用:7通道将不停的变化,有助于测试高频头的距离和灵敏度。(前提:把佩恩的ppm输出喂给高频头)

============== 2017-7-25 更新说明 ==============
源代码同时支持 stm32 和 arduino (mega328P mega8A  16M)

先参照文章 http://grauonline.de/wordpress/?page_id=1004,把你 Arduino STM32 环境建好,就可以直接编译了。
切换回 "Pro Mini" 一样可以编译 atmel 328P or   "NG or Older" 编译 mega8A 16M

============== 2017-8-4 更新说明 ==============
* 支持微调及时保存
* 3分钟不动遥控器, 就报警提醒(主要提醒关电)
* pin 2 和  gnd接触,则保存数据全部重置 (对 stm32暂时无效)

============== 2017-9-5 更新说明 ==============
* 增加电量报警 (注意看 BatAlertControl.cpp, 缺省参数 3.3v为基准,最大测量6.6v的电压 )
* 增加对1,4通道不同布局电位器的支持
佩恩控绕过 pro mini ( 继续使用,也可以),直接使用芯片

网友A:
这个控牛逼在哪能介绍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牛逼在哪能介绍下不

只有有帖子 http://www.moz8.com/thread-90944-1-1.html

网友:
喔,厉害了。整个一个高大上啊!

网友:
感觉就是个玩具控   还没有高频头   怎么飞

楼主:
============== 2017-8-4 更新说明 ==============
* 支持微调及时保存
* 3分钟不动遥控器, 就报警提醒(主要提醒关电)
* pin 2 和  gnd接触,则保存数据全部重置 (对 stm32暂时无效)

网友(2017-09-03):
谢谢,学习一下,需要学习一下

楼主:
增加电池报警等

网友:
顶一下,刚买了个套件,回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