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会修433数传吗或者那位大神能修,帮帮忙

楼主(2017-07-07):
我的数传一直在APM上用,最近入了个PIX,发现天空端的线不一样,APM的是5p,PIX的是6P,突然想起来买乐迪遥控数传的时候有个6P的,找出来插上,上电,不对啊,灯没亮.拿起来看,卧槽,烫手了。赶紧拔电池,认真看了看,尼玛线序不对。赶紧改线序.改好后上机,等还是不还烫手。拆下插回APM上还是一样的症状。希望会修大神们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的飞控没事吧?真是海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控没事吧?真是海军!

飞控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没事。

哦,那应该没多大问题,你看看飞控座上正极接了433的那一引线,就从这里查元件,肯定没烧短路,要不然飞控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应该没多大问题,你看看飞控座上正极接了433的那一引线,就从这里查元件,肯定没烧短路,要不然飞 ...

最开始红线在中间不是最边上,我也没注意就改了线,就是乐迪的遥控数传的线,现在把线序也改了,记不住了·

网友:
应该能修。只是,要求修理者的水平很高才行。的

网友:
换线一定要先检查二边钱脚的定义,正确之后才能插。
去掉板子上的3.3V供电芯片,
433模块用3.3V供电,检查模块是否升天了,
要是模块没升天,换块3.3V的供电芯片就行了。433模块要是升天,直接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