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evo问题求各路大神拯救

楼主(2017-07-07):
不小心把空心杯接到5v供电端口结果烧了138b升压芯片没办法去买了换了结果解锁遥控最大油门,空心杯电机一会大油门一会小油门接上usb后又不会了拔下来又不正常了。

楼主:
不知哪位大神能发一下f3evo的电路图

网友A:
3.3v稳压lg33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稳压lg33坏了

lg33就是那个五脚小集成块吧

网友:
稳压模块坏了还要强行用,真是勇者无敌。明显电源不稳造成的呀!当心芯片彻底烧毁,击毁你的核心芯片呀!

网友:
没有过,帮不是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