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机架,加了减震板,可以把飞控放到中间吗?

楼主(2017-07-07):
F450机架,加了减震板,可以把飞控放到中间吗?
放在中间有什么影响吗?
现在是电池放到中间,贴了魔术贴,
放进去不好放 取出来也不好取,
想着把飞控放到中间,电池放到上面,
有没有这样装过的给个图片或者传授点经验。、
谢谢大家,我是新手,第一次发帖。

网友A:
可以没问题的

网友B:
APM的话空间不够

网友C:
飞控一般都放在中间,电池可以吊在下面

网友D:
放哪里不重要,主要是安全,重心居中,布局合理是最高境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一般都放在中间,电池可以吊在下面

下面有个云台,放不下电池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的话空间不够

恩对 有点大,减震得切下一块儿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哪里不重要,主要是安全,重心居中,布局合理是最高境界

我这刚入门。境界正在慢慢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没问题的

装好了吗?给点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刚入门。境界正在慢慢提升。

共同进步

网友(2017-11-13):
我试过,因为减震床放不到中间,去掉用厚的自粘胶软海绵减震,但是效果很差,可能是震动的问题,飞机相当不稳。后来还是将飞控和减震床拿到上面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