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知道我这图传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7-07):
已经排除了摄像头的问题,av线也换过了

网友A:
发射接收频率不一致吧

网友B:
频道没对上,或着视频输入或输出的地线可能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接收频率不一致吧

频率一样就没信号,接收机只可以用1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道没对上,或着视频输入或输出的地线可能断了

我新焊了视频,音频,正极和地线,线断可以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一样就没信号,接收机只可以用1频率

分别查看发射机和接收机的说明书。

频率一样是指那个5开头的四位数字,单位为MHz的数字一致。
而不是那个两位数的代码一致。

网友C:
换个屏幕测试,或屏幕用别的信号源,有可能屏幕驱动问题

网友D:
屏幕压了吧!

网友E:
频点不对,如果你确定图传的频点和显示器的是一个频点。。那么就是图传的频点本身有漂移,不在正规频点上。。。。返厂。

网友F:
屏幕电压太低,或者摄像头电压太高

网友G:
直接把摄像头与屏幕连接看看图像有无变化。就知道是否图传问题。

网友H:
大哥,,你这好像是屏幕坏了哦

网友I:
频道不对,或者是天线有问题。

网友J:
一切皆有可能。要按照分步排除法,找到故障点。

网友K:
到底咋样了,楼主,那么多人帮你,你回个话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屏幕测试,或屏幕用别的信号源,有可能屏幕驱动问题

已经发现问题了,是图传不发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压了吧!

屏幕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频点不对,如果你确定图传的频点和显示器的是一个频点。。那么就是图传的频点本身有漂移,不在正规频点上。 ...

发射机上的那个螺丝,弄了一下,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幕电压太低,或者摄像头电压太高

都用的12v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把摄像头与屏幕连接看看图像有无变化。就知道是否图传问题。

是图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切皆有可能。要按照分步排除法,找到故障点。

找到了,是图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到底咋样了,楼主,那么多人帮你,你回个话呗

嘿嘿,这两天都在装机,都没上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I:
频道不对,或者是天线有问题。

是图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哥,,你这好像是屏幕坏了哦

屏幕是好的哟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找到问题了,是发射机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图传的问题

好找到原因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找到原因就好!

有时间去拉锯,试试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L:
频点不对..................................

柏通800mw的,频率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是图传的问题

解决了就好。

网友:
先检查图传发射

网友(2017-09-18):
有多余屏的话就换个接收屏试一下;没有的话就开机调节接收频道,看看能不能对上频道。估计是接收与发射的频道没有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