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子可以做四轴吗?

楼主(2017-07-07):
请问我把6轴拆了两根轴 ,现在可以做四轴吗?看着不像x啊!能行吗?

网友:
可以试试,我看没啥大问题

网友:
会很不好飞的应该

网友:
这样很危险,力矩不相等

网友A:
就是一个对称力度的均衡问题,按h型四轴配电机顺序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觉对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对称力度的均衡问题,按h型四轴配电机顺序应该问题不大!

那得重新配机架呀,这机架浪费了怪可惜的,6轴又太费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得重新配机架呀,这机架浪费了怪可惜的,6轴又太费钱了。

你先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试一下

嗯,试试也无妨。

网友:
没问题的,很多异性机架都差不多,重点是配重的问题

网友:
可以,不过不好调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异形不好调

网友:
自己改孔位试试

网友B:
你的六轴都是偏心的,现在四轴也是偏心的,那么你前后和左右的感度不一样,另名都有区别,而且也不好飞,

网友:
找好重心应该没多大问题

楼主:
额,看样子得大改啊!

网友:
应该没问题,选择H型和X型都可以

网友C: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行不行,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行不行,试试就知道了。

攒钱中,准备大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六轴都是偏心的,现在四轴也是偏心的,那么你前后和左右的感度不一样,另名都有区别,而且也不好飞, ...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这轴距是370mm的改航拍要换电机不?电机是2206   2000k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攒钱中,准备大改。

呵呵,看来有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