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08ma11舵机抖舵问题

楼主(2017-07-07):
用的433接收,输出ppm模式接果子5通道,打alt模式,副翼舵机上下摆动的厉害,升降跟方向不会动,打man模式,所有舵机会吱吱的响,是不是433的干扰太厉害了,还是说飞控没有校准好?解决方法是什么?干扰的话换08md?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够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A:
433干扰舵机的问题可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干扰舵机的问题可以排除。

为啥,不是都说433干扰严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不是都说433干扰严重吗

无线通信干扰不到有线通信。高频时,有可能,433mhz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