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飞控GPI校准问题

楼主(2017-07-08):
请教一下前辈老手们,我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在校准GPS的时候电脑弹窗口,提示更新驱动,电流什么的问题,我已将显卡驱动更新最新,问题仍未解决,请老师指导PIX飞控GPI校准问题 飞控,GPS 作者:2gdc0eZF8o 4279 PIX飞控GPI校准问题 飞控,GPS 作者:2gdc0eZF8o 7686 PIX飞控GPI校准问题 飞控,GPS 作者:2gdc0eZF8o 8561

网友A:
感觉是MP显示校准界面的小球出现了错误,也许是系统缺少什么系统文件,要不楼主去3DM之类的游戏论坛下载个游戏必备包试试?

网友:
大疆悟2配备X4S镜头,用于测绘。定位的经纬度和照片的精度误差是多少?想要购买,想提前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MP显示校准界面的小球出现了错误,也许是系统缺少什么系统文件,要不楼主去3DM之类的游戏论坛下载个 ...

好,我去看看,谢谢啦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十字显示出来了,但是晃动飞控和GPS没有反应,是不是GPS一定要搜到星才可以校准?

楼主:
但是在飞行数据里面晃动有反应。

网友A:
这个不是GPS校准,我印象里GPS不需要校准;这个界面是校准磁罗盘的,PIX飞控需要先点一下“pixpawk/px4”按钮,然后点“校准”,再各个方向转圈就行了。泡泡专版里有详细的教程。最后一张图片确实是GPS报错,是因为没搜到星,在室外或者阳台放一会儿就行了。如果用数传的话校准工作会轻松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GPS校准,我印象里GPS不需要校准;这个界面是校准磁罗盘的,PIX飞控需要先点一下“pixpawk/px4”按 ...

谢谢,我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GPS校准,我印象里GPS不需要校准;这个界面是校准磁罗盘的,PIX飞控需要先点一下“pixpawk/px4”按 ...

我没有数传的,电脑U口供电也能搜到星吗?

网友:
换低版本的MP试试

网友:
大疆悟2配备X4S镜头,用于测绘

网友:
要一直转动gps的。不需要在能定位的地方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