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100翼展的赛斯纳电动2216还是2212好,kv,还有配什么桨合适?

楼主(2017-07-08):
如题,多谢大家指教!

楼主:
飞机重量770g左右

网友:
2212.1400就够8060桨

网友A:
2216 1250kv加1047桨动力明显比2212 1400kv高一级

网友:
用2216吧,2212还是吃力

网友B:
至少10寸以上桨,要不然风全部扫机身上了,更本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6 1250kv加1047桨动力明显比2212 1400kv高一级

多谢兄弟指教,请问1047桨一般是指2叶桨吧,如果我用三叶桨呢用什么型号合适?还有电调用40A够吗,想用3s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指教,请问1047桨一般是指2叶桨吧,如果我用三叶桨呢用什么型号合适?还有电调用40A够吗,想用3s ...

30a就可以,用三叶的话用9寸就行,记得给设备舱做通风口,夏天舱内温度很高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推荐配置,我的也是这个配置。强烈建议你开襟翼,起飞容易降落难啊,虽然塞斯纳是慢速机,降落还是有一定速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推荐配置,我的也是这个配置。强烈建议你开襟翼,起飞容易降落难啊,虽然塞斯纳是慢速机,降落还 ...

怎么开襟翼?

网友:
改双发更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推荐配置,我的也是这个配置。强烈建议你开襟翼,起飞容易降落难啊,虽然塞斯纳是慢速机,降落还 ...

襟翼是哪个?有什么用处?

网友:
2212足以。2216看你喜欢

网友(2021-10-27):
引用 网友B:
至少10寸以上桨,要不然风全部扫机身上了,更本没力

同意!至少得有2/3的桨扫面积

网友:
单发2216/1250/9045   双发就2212/1250/9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