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参。

楼主(2017-07-08):
自稳模式。定高模式。悬停模式。调参数的时候他们是单独独立的吗?我在自稳模式下飞行比较平稳。但是在定高模式飞着突然 把摇杆回中。飞机,这时两边晃几下才平稳   哪位兄台能指点指点。

网友A:
晃两下才平稳,要知道是roll轴还是pitch轴,一般加大P和D可以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晃两下才平稳,要知道是roll轴还是pitch轴,一般加大P和D可以有效果

前后左右都一样。杀不住车的感觉。  请问。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 pid调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后左右都一样。杀不住车的感觉。  请问。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 pid调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吗?

就那个界面,没图不好说,建议找教程看,收获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那个界面,没图不好说,建议找教程看,收获很大

就是0.15。0.1。0.004。这也包括了定高模式下的pid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0.15。0.1。0.004。这也包括了定高模式下的pid

roll,pitch,yaw的PID是各个模式通用的,然后各个模式也是能调参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0.15。0.1。0.004。这也包括了定高模式下的pid

P和D0.02加,看看效果,,对了,看日志,看看曲线的重叠率高不高

网友:
看日志,看p和d的重叠率,尽量接近。

网友B:
当然不一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一样哈哈

这位兄台那需要在哪里调

楼主:
今天把它刷回3.15。好稳定。再调一下参数应该就很稳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把它刷回3.15。好稳定。再调一下参数应该就很稳定了。

本人f450    意思3.15很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f450    意思3.15很稳吗?

我刷的最高版本不行。我把它返回到3.15了。我想应该和手机一样,apm的硬件跟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刷的最高版本不行。我把它返回到3.15了。我想应该和手机一样,apm的硬件跟不上了。

哦  原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