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SI天线追踪器【Guc CIY】

楼主(2017-07-08):
  大家好,我是Guc,好久没发帖子了,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天线追踪器。想必大家都知道aat吧,它是通过无人机自带的GPS,通过图传将位置信息传到接收机,然后进行飞机方向方位的确定,实现天线追踪飞机的效果。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玩的飞机并不带GPS,比如穿越机,特别是空心杯小穿越,图传的功率比较小,要想t实现更远的图传传输,该怎么办呢?Rssi天线追踪器可以在不需要特殊机载设备,就可以实现天线追踪。接 下来,我就与大家分享如何制作一个这样的设备。

首先大家先看下演示视频:
我先介绍下这个设备:
    目前它只能实现飞机水平方向上的追踪(空间上的追踪也是可以实现,就是制作上有难度),不过这个版本对于一般的飞行,也够用的。它是通过三个接收机对发射器信号强度(RSSI)的对比,来确定飞机的方向,因为只有水平追踪,所以还配一个接收配备全向接收天线,通过切换C、D接收,来确保图传信号稳定。
接下来进入正题:
    需要的材料:一个arduino nano、一个35步电机、4个图传接收RX5808模块、三个定向天线(我是自己做的双菱天线)、一个全向天线、一个cd4066芯片、一个达林顿ULN2003芯片、转5v模块、led两个、电容220uf一个、SMA座4个、电阻若干、导线若干、PCB板3块、底座材料、排针、排针母座若干、一个连轴法兰、一个3通道拨码。
因为用到4个接收,所以需要对接收分号,请看下图:

四个接收分别为ABCD,天线也对应ABC。
  上图为arduino nano和cd4066、rx5808的接线图,因为找不到对应的模块,所以就用其他代替了,将就看看。左边的ARSSI、BRSSI、CRSSI、DRSSI对应的就是RX5808模块的rssi接口,CVIDEO、DVIDEO也是如此。右边的是cd4066芯片,对应引脚就可以了。
左图是RX5808的引脚图,右边是cd4066的引脚图。
使用的是5线35步电机,接线如上图。
我的原始板
三块电路板第一面
三块电路板第二面
这是我自己做的滑盘底座
    做完电路方面的工作,就需要对arduino nano 刷固件了,固件在帖子最后提供下载。刷固件方法请看:
【GUC CIY】超声波辅助飞行模块
http://www.moz8.com/thread-83719-1-1.html
这个帖子里最后有写,就不再复制了。
写在最后
  做这个设备花了好久时间,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所用处。不过这个设备只是初版,还有很多问题和不足。在这里还需要模友提供帮助,希望有RX5808模块spi资料的朋友,把资料分享给我,在这里先谢过了。论坛里有双接收的开源设备帖子,不过代码不怎么看的懂。。。。
固件:

帖子就写到这里了,如果有什么写的不明白的,模友请在帖子下留言,谢谢大家看帖。

网友(2019-11-06):
感谢楼主分享,太棒了  学习学习

网友(2019-06-30):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这么快,用步进,肯定会丢步

RSSI跟踪本质上就是闭环系统,无所谓丢步

网友(2019-03-01):
楼主厉害!坐等出样板,实际效果更精彩。

网友(2018-08-20):
换个牛逼一点的名字:被动雷达
】】

网友: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网友B(2017-07-08):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来了就是精品,赞啊

网友A:
穿越机这么快,用步进,肯定会丢步

网友:
666!
DIY高手,这个要顶!

网友:
我好佩服这样的技术派。

网友:
6666666
膜拜大神

网友:
厉害,还有这种办法

网友:
可以换个牛逼的名字:被动雷达

网友C:
换个牛逼一点的名字:被动雷达

网友D:
自己设计还是国外开源的

网友E:
又有人做啊,希望能解决多架飞机交汇乱跟踪的问题,只能跟踪最强信号,边上有人开发射就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有人做啊,希望能解决多架飞机交汇乱跟踪的问题,只能跟踪最强信号,边上有人开发射就乱

最开始直接锁频会好一些

网友:
厉害了,强技术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来了就是精品,赞啊

还有很多不足,谢谢给赞。

楼主:
步进电机是有点慢,距离近的时候就跟不上了,不过近的时候跟不上就会自动切到全向天线的接受机,避免信号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牛逼一点的名字:被动雷达

不错的提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设计还是国外开源的

自己设计的,我还向模友求助找spi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有人做啊,希望能解决多架飞机交汇乱跟踪的问题,只能跟踪最强信号,边上有人开发射就乱

频道不要太接近就好一些,看看有能力我就加频道分析功能进去,可以更好设置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厉害

谢谢肯定

网友:
写的真屌

网友G:
你方便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H:
顶!hobbyking出了一款全向六面天线的不带att的,楼主大大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hobbyking出了一款全向六面天线的不带att的,楼主大大可以去看看

没看到啊,能不能转个链接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方便可以和我联系!

你有spi资料吗?能留个qq吗?我的qq1099975399

网友:
手持云台加你的这个是不是可以做到自动跟踪拍摄啊!

网友:
一看就是好的教程。收藏了,谢谢!

网友:
RX5808只是一个模块,而且据说直接是用的官方提供的方案,这样子就几乎不会有详细的资料,我记得以前开过一个图传接收机的盖,好像是RichWave的RTC6715,但不确定我那个模块是不是5808,你可以开盖查一下芯片,能得到更多的资料。

开盖没有风险的,那个盖就是焊在上面的,而且没有接触到任何元件,我拆了之后焊回去了。

网友I:
这是我开的盖,从电路布局看,就是5808.

这个模块使用的是RichWave的RTC6715芯片。
RTC6715相关资料:http://assets.flitetest.com/article_files/RTC6715_1420104047.pdf
你要的信息应该从第6页开始,介绍的很详细,我是英文盲,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我开的盖,从电路布局看,就是5808.

谢谢

网友I:
https://github.com/sheaivey/rx5808-pro-diversity

这个链接我感觉有必要研究一下,这就是那个开源双接收,看作者的意思,好像SPI信道选择那部分他自己也不会写,然后找别人帮忙写的,如果是这样,参考价值就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s://github.com/sheaivey/rx5808-pro-diversity

这个链接我感觉有必要研究一下,这就是那个开源双接收 ...

看过了,看不懂,所以才找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道不要太接近就好一些,看看有能力我就加频道分析功能进去,可以更好设置频道。

水平和垂直波瓣都是90度的平板圆周分布安装,四个 天线分集切换不用跟踪转也一样提高增益的,智能天线技术主流方向在分集天线切换和相控阵方式,转着玩只是比较炫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深夜顶帖

感谢这么晚顶贴

网友K:
加个微信相当感兴趣277160967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加个微信相当感兴趣277160967

可以加我qq1099975399

网友:
希望早日看到能实现空间跟踪的版本!!!!加油!!!!

网友:
有兴趣一起做,加微信277160967

网友L:
楼主,我也是用的rx5808,但是发现每一片的rssi电压范围不一致,大概相差有0.1v,还有就是感觉rssi电压变化特别不明显,不知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也是用的rx5808,但是发现每一片的rssi电压范围不一致,大概相差有0.1v,还有就是感觉rssi电压变化 ...

会有一些电压差,和模块质量有关,而rssi要在有对应频道信号情况下才有较大的电压变化。

网友E(2017-08-08):
引用 楼主:
会有一些电压差,和模块质量有关,而rssi要在有对应频道信号情况下才有较大的电压变化。

把AAT这事想复杂了,其实只要有数传人肉跟踪挺方便,APM飞控本来就有做AAT主控板的功能,只要刷下天线跟踪固件就好了,飞机上只要装数传或者ulrs那种数摇一体的双向433高频头和接收机,就可以用数传功能回传mavlink协议的飞机位置信息了,这样OSD就可以安装在地面端了,OSD视频输入是图传接收输出,OSD视频输出接显示器,关键是把带天线跟踪固件的APM飞控固定在遥控器上,数传回传的飞机位置信息进天线跟踪固件的APM飞控,利用它解算出指向舵机的输出信号,不用真的接什么舵机,只要把两指向舵机信号接进OSD,利用mwOSD里显示通道数值的功能,在显示器上看俩指向舵机信号值,大于1500就人往右转,小于人往左转,俯仰同理,就可以准确跟踪飞机位置了。

网友:
太牛了,如果立体的就更加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AAT这事想复杂了,其实只要有数传人肉跟踪挺方便,APM飞控本来就有做AAT主控板的功能,只要刷下天线跟 ...

这个思路也很不错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又有人做啊,希望能解决多架飞机交汇乱跟踪的问题,只能跟踪最强信号,边上有人开发射就乱

之前有人做过这样的AAT吗

网友(2017-09-07):
佩服这样的技术派。

网友(2017-10-16):
引用 网友M:
之前有人做过这样的AAT吗

好像开源双接收刚出来就有了啊,就是把开源双接收的rssi引出来,用ardniuo nano比较然后控制俩舵机,舵机云台有现成的,FPV头追那种就可以。

网友(2017-11-21):
高手,赞一个

网友N:
引用 网友I:
这是我开的盖,从电路布局看,就是5808.

老哥,你可以弄到RTC6705的PDF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N:
老哥,你可以弄到RTC6705的PDF吗?

不是已经发到39楼了么……仔细点看贴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已经发到39楼了么……仔细点看贴好不好……

老哥,是rtc6705,不是rtc6715

网友I:
github推荐给我的,一看到就直接想到你了,可以参考一下,他的好像只用了两个天线???
https://github.com/andreiva/simple-rssi-antenna-tracker

楼主:
引用 网友I:
github推荐给我的,一看到就直接想到你了,可以参考一下,他的好像只用了两个天线???
https://github.co ...

嗯,看了,学习学习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牛逼啊,大神!!

网友(2018-01-12):
这个真心厉害,研究研究其中的原理,学习学习

网友(2018-06-29):
思路很不错,不知延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