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供电

楼主(2017-07-09):
apm从输出口通过电调可以取电,但是接收机没电………打算加个图传…求助怎么供电?电池是3s2200的

网友A:
接收机接在飞控上就可以取电了。加图传,直接用动力电,3s电源一般图传都支持了。

网友B:
你的接收机没电?是否电调没插,或是供电针没连。

网友:
接收机从APM取电,图传如果是12V的可以直接从电池取电,如果是5V的最好从电池单独接一个降压模块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接收机没电?是否电调没插,或是供电针没连。

接收机没电,电调再飞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接在飞控上就可以取电了。加图传,直接用动力电,3s电源一般图传都支持了。

我的没有啊!!!很心塞。

网友:
图传需要独立供电  最好不要电调电  用ubec独立变压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