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hawk飞控不插数据线连地面站就会出现故障保护

楼主(2017-07-09):
pixhawk飞控不插数据线连地面站就会出现故障保护,插上,连上地面就不会出现,可以正常解锁,是什么原因啊,现在没有数传,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估计供电不足了,我的F3evo出现同样情况。最后检查5V供电电路的二极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供电不足了,我的F3evo出现同样情况。最后检查5V供电电路的二极管坏了

用万用表量了量4.88伏,影响他吗

网友:
使用传感器供电吗?传感器输出电压是否为5.3V?

网友(2017-08-29):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