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锯测试frsky x9d plus

楼主(2017-07-09):
上次测试华科尔d10 后来又刷了0.7版本固件开启20db增益后测试了一下比原来要远大概200米左右是674.7米左右。今天我测试睿思凯 主要是我改了个7db的天线 有失公正。

楼主:
下步准备测试14sg

网友A:
749.5还是74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9.5还是7495

你觉得可能那么远么 哥们

网友B:
为什么要改7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改7db

我的原来的天线彻底坏了 想换天线后来在穿越机店里 买了这个套件

网友C:
太近了吧 我天七换5db地面 四通接收都有7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近了吧 我天七换5db地面 四通接收都有700米

我倒是不是很在意距离问题 稳定就好。目前我的这个就出现过天线折断的事儿 再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不是很在意距离问题 稳定就好。目前我的这个就出现过天线折断的事儿 再就没有了

我觉得你不要换这种天线,角度会变小!容易失控!!!3db就行,原装棒子好像是2db的。

楼主:
没错 我当时也看了很多文章 确实增益越高角度会变窄 后来我看了些天线 驻波都比较高就没相中 猩猩兄 有推荐天线么

网友:
700多米?3分之一都没到。我原装天线3000米没失控,x8r接收机!用缩短30倍距离测试是200多米自动返航

网友:
路过帮顶,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
我的DJT加V8IIR,,800米毫无问题,,XJT高频头不是很牛逼的嘛

网友:
7db才700多米这有点让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