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我的萝莉控还是有问题

楼主(2017-07-09):
上次的教训我仍记在心里,换了泽耀的模块,还是不行,请各位求助,实在不行,我就卖了,各位大神开价

网友A:
都显示模块错误了, 而且告诉你接线有问题我的萝莉控还是有问题 萝莉控 作者:lanse2pty 4095 我的萝莉控还是有问题 萝莉控 作者:lanse2pty 6078 我的萝莉控还是有问题 萝莉控 作者:lanse2pty 6685

网友:
量一量无线模块的供电引脚,应该是3.3V或者地线没接。电路很简单,出问题都是焊接故障。用万用表量一量有没有虚焊、短路之类的

网友:
全部线路都不同,就是不通电了,检查一下降压IC是否正确吧。

网友:
以前我的也是这样,后来发现是徐焊接,每个脚从新焊接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显示模块错误了, 而且告诉你接线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的模块6个信号脚全是X,只要单片机没问题,线路别人没私自改过的情况下,只有虚焊才是这样,你手里的两个天线我都有,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帮别人焊接的也没任何问题,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不能质疑罗丽的技术》,我的遥控器就是按照罗丽的图纸自己用洞洞板焊接,飞四轴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简单的方法是把所有的脚重新焊一下,另外检查插座

网友:
嗯嗯 我可能把所有的错误都犯过了  这个我知道  90%是2.4G模块没有焊到板子上的原因。模块下面的插块接触不良

网友(2017-08-10):
引用 网友B:
做了很多萝莉控,有pcb的也有洞洞板的,都是一次性成功。

控的程序怎么来啊!淘宝没用呀……

网友(2018-08-27):
可能电压有问题

网友:
如果线路没有问题 估计是稳压IC的问题  我淘宝买了好多7333 7533 空载正常 带负载 电压还升高我的萝莉控还是有问题 萝莉控 作者:addison88 4142 我的萝莉控还是有问题 萝莉控 作者:addison88 9755 假货多  最好上机前单独测试下。

网友:
焊接是个细致活,不要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