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好赢电调校准后装多旋翼无人机总是滴!滴!滴!的响,.....

楼主(2017-07-09):
买了4个好赢天行者20A电调,准备换掉原来的XXD电调,但是换上去的时候出现问题了,按说明书对这四个电调一个一个的进行油门校准了,但是一装上飞机,遥控启动的时候就是无法启动,一上电就滴!滴!滴!的响,四个电机每隔一秒滴一声,确认已经校准了,一个一个的校准了,后来又尝试插到APM上四个一起校准,能正常校准,但是一插上飞控就不行,我有两架无人机,一个APM飞控,一个naza liter 飞控,插上去都不行,原来的XXD电调上去就没事,我就纳闷了,这到底是哪里有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八楼的二路汽车是正解。

网友:
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但是我试了还是没用……

问题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楼的二路汽车是正解。

正解……但是我试了还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搞定的,我有类似的问题不过是F4飞控。

没搞定,搞不定,放着吃灰……一直在找相关的帖子,但没找到

网友C:
信号线线序错了,就是信号线和地线反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线线序错了,就是信号线和地线反了。

我刚刚试,反过来后就是不响了,但是也是无法启动,没反应,这样也不对吧?

网友:
在次校准

楼主:
校准N多遍了……

网友:
别插飞控,最好用Y线同时校准,校准完毕插飞控时要确认信号线端正确接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刚试,反过来后就是不响了,但是也是无法启动,没反应,这样也不对吧? ...

没发启动,你要去检查飞控解锁,通道正反,遥控器是不是校准好了,加速度计是否校准好了,罗盘是不是校准过了,和电调无关。
APM是要连上飞控校准油门,naza是电调连接收机校准,不一样的。

网友:
APM和NAZA,GND线正好相反,APM在下,NAZA在上
用的什么遥控器?
遥控器校准之后,1-4通PWM最大 最小值分别是多少?

网友D:
前期用过其他电调将前期飞控数据清零,再调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发启动,你要去检查飞控解锁,通道正反,遥控器是不是校准好了,加速度计是否校准好了,罗盘是不是校准 ...

不是飞控的问题,我是拿来装在naza飞控上的,装在naza上用不了我才装apm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期用过其他电调将前期飞控数据清零,再调测试试!

嗯?我的naza liter飞控,之前用xxd的30A电调,这个怎么清除数据?刷机?请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的naza liter飞控,之前用xxd的30A电调,这个怎么清除数据?刷机?请指点一下

naza没用过。

网友E:
一定是xrotor对不对,我也遇到无法设定的情况,告诉你一招,直接飞控刷了bf然后用oneshot125,去他妈的校准。

网友B:
怎么搞定的,我有类似的问题不过是F4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是xrotor对不对,我也遇到无法设定的情况,告诉你一招,直接飞控刷了bf然后用oneshot125,去他妈的校准 ...

兄弟,你这说的我看不太明白啊,飞控刷BF?怎么刷?oneshot125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