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答...

楼主(2017-07-09):
求这个控接线图 mc6

网友:
淘宝里面大把图片 教程

网友:
1.可以改双回中摇杆分别控制左右电机 2.可以在遥控里面设置混控 不同遥控设置也不同  3.。。。楼下的继续。。。

网友:
这东西重点不是接线而是混控设置,混控功能不够强大的遥控没戏。

至少mc6没戏。

当然如果你有编程和DIY功底的话,可以用arduino实现,输入接收机信号,输出两个电机的控制信号,程序不难。

网友A:
Mc6可以混控,和飞板机su27一样的。电调接1通和2通,下面有个混控的上下拨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6可以混控,和飞板机su27一样的。电调接1通和2通,下面有个混控的上下拨的开关

也是,想复杂了,三角翼方式就够了

网友:
淘宝买个坦克用直流电机电调,自带混控

网友:
猜谜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