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准电调

楼主(2017-07-09):
pixhawk该怎么      像素很渣

网友:
内置罗盘报警,和电调无关。

检查一下内置罗盘是否正确校准好了。不行就关闭内置罗盘试试看。

网友:
我的步骤是 先开控-油门最大-接飞机电源- 滴滴-滴 -油门最低-滴-完成

网友:
拿着飞机原地转一圈就好

网友:
你通电后电调是否,滴滴,滴滴叫不停。如果不是有准备就绪音,那就不是电调要校准。看你屏上提示像是罗盘不健康,做个校准试试!

网友:
七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