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菜鸟求教 DEVO10遥控怎么匹配RS610接收机?

楼主(2017-07-10):
菜鸟求教各位大神~                   DEVO10遥控怎么匹配RS610接收机?

穿越机的接收机都是需要SBUS 的~ 但是Devo原配的接收机都是PPM的~ 网上淘宝了一个RS610的接收机,说是可以兼容Devo 的。但是根本不知道怎么操作,主要是遥控器上面的。好像没有什么对码操作之类的菜单。

接收机说明书就说摁 着对码键不放,然后上电,然后开遥控对码......但是遥控那边的操作真不知道

很多年前 好像多添加过一个 1002的接收机,也是其他模友手把手教的~我记得DEVO的逻辑比较奇葩~现在全忘记完了~

菜鸟求教 DEVO10遥控怎么匹配RS610接收机? 穿越机,遥控器,接收机,网上淘宝,逻辑比较 作者:kmd2000123 4067 菜鸟求教 DEVO10遥控怎么匹配RS610接收机? 穿越机,遥控器,接收机,网上淘宝,逻辑比较 作者:kmd2000123 8866 菜鸟求教 DEVO10遥控怎么匹配RS610接收机? 穿越机,遥控器,接收机,网上淘宝,逻辑比较 作者:kmd2000123 3031

楼主:
沙 发 自 己 坐 ?

网友:
哈哈哈哈,开机就是对码啊

网友:
乃被骗了,这种接收机是dsm的,也就是地平线的,D10原则上是不能控制的,需要地平线的控才可以。

但是有一个办法,就是d10有一套老外开发的开源固件,刷机就可以。

事实上我觉得D10就应该是用来刷机的,本身不值这价。

网友:
把遥控器里的固定码取消…然后对频试试

网友:
DSM要刷机

网友:
接收机如果是DSM信号格式的,需要刷控固件,否则原厂固件不支持

网友:
把d10刷机,你可以在论坛里找一下geli固件或者devation固件(英语),还可以m固件,然后在对频页面里就会有协议,选择dsm协议,就可以对频了

网友A:
楼主要蒙了遥控先刷固件吧

网友:
重刷固件

网友:
一根天线的接收机尽量不要用来飞飞机,双天线的比较好,随你怎么摆角度,经常一拐弯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蒙了遥控先刷固件吧

我是真的蒙了哦..............................按朋友说的好像连到遥控有反应了~ 但是穿越机F4飞控什么的~要搞一大推。麻烦得要死~  现在人老了~ 真的是没什么钻研心了。。。  只想到手立马能玩那种!这个机子我已经丢了快一个月没组得起来了!一看到就烦

楼主:
卖家推荐的是泡泡老师的教程~ 但是下载东西都是要牛币 ~ 晕死哦~  又经常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真的蒙了哦..............................按朋友说的好像连到遥控有反应了~ 但是穿越机F4飞控什么的 ...

怕折腾就直接再买一个原配的接收机吧

网友:
菜鸟求教各位大神~                   DEVO10遥控怎么匹配RS610接收机?

穿越机的接收机都是需要SBUS 的~ 但是Devo原配的接收机都是PPM的~ 网上淘宝了一个RS610的接收机,说是可以兼容Devo 的。但是根本不知道怎么操作,主要是遥控器上面的。好像没有什么对码操作之类的菜单。

接收机说明书就说摁 着对码键不放,然后上电,然后开遥控对码......但是遥控那边的操作真不知道

很多年前 好像多添加过一个 1002的接收机,也是其他模友手把手教的~我记得DEVO的逻辑比较奇葩~现在全忘记完了~

菜鸟求教 DEVO10遥控怎么匹配RS610接收机? 穿越机,遥控器,接收机,网上淘宝,逻辑比较 作者:kmd2000123 6547 菜鸟求教 DEVO10遥控怎么匹配RS610接收机? 穿越机,遥控器,接收机,网上淘宝,逻辑比较 作者:kmd2000123 2936 菜鸟求教 DEVO10遥控怎么匹配RS610接收机? 穿越机,遥控器,接收机,网上淘宝,逻辑比较 作者:kmd2000123 7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