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外接罗盘与i2c的焊接

楼主(2017-07-10):
不知道大家的apm飞控有没有在定点的时候开始很稳,过一会儿,飞机开始画圆,就是转圈圈。如果以定点模式降落的话,飞机就以螺旋的轨迹盘旋下降。我的apm这现象很频繁啊!而且如果是无头模式飞的话,不一会儿飞机相对你的方向就会发生偏偏差,比如你想往前飞,飞机却逐渐地向左前方飞,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你想向前飞飞机却向左右飞。说了这么多也是想看有没有前辈能解答一下我的疑惑。以上的现象我认为是罗盘出了问题,所以准备单独接一个外置罗盘。买的是hmc5983,说是比一般使用的hmc5883好一点。买来了结果不会接线,网上查没有具体的接线方法,说不定是太简单了,但我是小白啊,问了群主也不清楚。最后硬着头皮看原理图忐忑地试焊了一下,还行,可以校准罗盘!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焊接图,求多多指教。

这是hmc5983罗盘正面

这是接apm2.6的实物图和我的手绘对应的接点

hmc5983接i2c图

hmc5983罗盘背面

网友(2020-04-28):
我的接上怎么没有反应??求解

网友(2018-12-01):
来赚钱的。。赚妞妞牛牛币。

网友(2018-07-25):
apm2.6罗盘接口定义是什么,我不会接啊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楼主(2017-07-10):
对了,我的接罗盘的i2c接口今天拆开发现3v3的的针已经脱焊了,这应该也是导致我接GPS(带罗盘的那种),接GPS可以,一接罗盘接口飞控就红灯常亮,连接不上地面站。所以也请大家注意i2c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着还可以,,5983有温差,下次试试

网友A:
焊错了吧。CS不焊,VIN才是电源。我用的就是外接罗盘,发过帖子,你可以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错了吧。CS不焊,VIN才是电源。我用的就是外接罗盘,发过帖子,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样的啊?我这为什么也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啊?我这为什么也能用

……你最好有这个模块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有这个模块的资料

主要是我也提前看你的帖子了 但是没有详细的接线图

网友:
我没你那个四线插头,电源是单独从边上接的。

网友:
顶一下,老铁!

网友:
四楼是一个热心人,赞一个。

网友:
随便看看随便溜达,来赚钱的。。赚妞妞牛牛币。看

网友:
楼主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7-08-31):
一直没有在外面检验 在屋里校准还是正常的

网友B(2018-01-17):
cs是片选端,低电平有效,最好接到gnd不然可能会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我的接罗盘的i2c接口今天拆开发现3v3的的针已经脱焊了,这应该也是导致我接GPS(带罗盘的那种),接G ...

你的罗盘是几根线?GPS内置罗盘,应该是两根线,并没有电源,他的电源是GPS板子上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是片选端,低电平有效,最好接到gnd不然可能会干扰

好的谢谢 我回去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是片选端,低电平有效,最好接到gnd不然可能会干扰

我不懂啊 前面楼上建议我把cs改接成vin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罗盘是几根线?GPS内置罗盘,应该是两根线,并没有电源,他的电源是GPS板子上提供的

我外置独立罗盘用的四根线 你可以看一下图片

网友D:
直接買顆m8n有 內置羅盤的即可,在apm 下,Hdop 值沒低於2,機子是很不聽話的,,,,建議至少升級到pix 等級,,,穩定性才會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買顆m8n有 內置羅盤的即可,在apm 下,Hdop 值沒低於2,機子是很不聽話的,,,,建議至少升級到pix 等 ...

我是有带罗盘的GPS了 对精度要求也不是太高,但是罗盘肯定得好一点啊,所以选择自己接一个外置罗盘 比较简单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