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无人机起飞侧翻什么原因

楼主(2017-07-10):
https://tieba.baidu.com/p/5214972136?pid=109185977465&cid=0#109185977465

视频连接↑
谢谢大佬们

网友:
什么飞控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IX 谢谢

重刷固件或者调一下PID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刷固件或者调一下PID的算法

那MISSION Planner里面总是提示BAD AHRS也是调节pid算法么

网友C:
完全不能离地要检查:1.电机旋转方向是否正确;2.正反桨安装是否正确;3.电调接飞控的端口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不能离地要检查:1.电机旋转方向是否正确;2.正反桨安装是否正确;3.电调接飞控的端口是否正确。 ...

可以离地的,但是刚离地差不多5cm就开始侧翻

网友D:
重新校准一次,

网友E:
飞控安装方向、软件陀螺仪校准、电机转向确定,楼主先确定这几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没有进行4电调的油门形成统调、

请问你是指电调校准么?我们插拔电池两次后能听到长“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校准一次,

重新校准过很多次了,一直这个情况

楼主:
电机转动方向 @guoguo123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安装方向、软件陀螺仪校准、电机转向确定,楼主先确定这几项

飞控安装方向,电机转向是正确的,图在上层楼,陀螺仪校准是那个罗盘校准么?如果是的话校准的时候所有白点也都触碰到

网友:
你的四轴侧翻再落地的时候,从视频里看至少有一个桨的转速明显慢于其他桨的转速,会不会是桨叶固定得不够牢,还有就是不要急停,油门降得太快容易使得桨叶的螺母松动。如果不是这个问题,那你可以试着重新校准一次

网友:
为什么我感觉是起飞过慢的原因??

有可能飞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完全不能离地要检查:1

网友:
起飞会侧飞有飞控的水平校准问题和电调的校准问题

网友:
我考虑是这几个问题,第一,电调是不是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有没有做油门行程校准。第二:飞控的陀螺仪有没有做校准?第三:飞机的重心位置与设置的重心位置是否一致;第四:飞机的螺旋桨是不是有损坏,有没有做静平衡?

网友(2018-02-07):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