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飞行中,四个电机给油会停转

楼主(2017-07-10):
飞行过程中,不知怎的,炸机了,一看,一组电调,电机发烫,仔细查看,电机里面烧焦,换上一样的新的电机,但飞行中,四个电机给油会停转,一会又转,还会掉下来,新换的电机有些烫,难道电调也坏了吗,还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什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调

好盈乐天20A的

网友B:
可能是高温磁钢失磁,把配置说一下,如果有飞控日志,也发出来看一下。单单说那些现象没人能帮你找到深层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高温磁钢失磁,把配置说一下,如果有飞控日志,也发出来看一下。单单说那些现象没人能帮你找到深层的 ...

F3 标准版飞控,乐天20A电调,银燕2208电机,三叶桨,多谢!

网友:
也许电机电调都有问题!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朗宇4010s六个电机直接烧了两个!换了电机和电调还是烧了!返厂后厂家直接给我换了新的,说那批次的电机可能是存在问题!然后我就没敢用这个型号的电机了

网友:
先試一下將電調重置一下

网友C:
能把电机里面都烧焦了,这么大电流很有可能也烧了和这个电机连接的电调,你的情况应该是烧了这个电调的部分mos管,剩下的mos管还可以正常工作所以虽然可以正常用驱动电机但过流能力大幅度降低,你摸摸这个电调应该也比其他电调热,但这个电调热还不至于让你新欢的电机也发烫,所以你看看是不是你装电机拧的螺丝碰到电机线圈造成局部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把电机里面都烧焦了,这么大电流很有可能也烧了和这个电机连接的电调,你的情况应该是烧了这个电调的部分 ...

有可能,换个电调再试试。

网友D:
负载过大了,起飞重量多少,桨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过大了,起飞重量多少,桨多大啊?

起飞重量726g,三叶桨5045,电池3S,电机2000kv,多谢,想想也有可能,重量与电机不匹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起飞重量726g,三叶桨5045,电池3S,电机2000kv,多谢,想想也有可能,重量与电机不匹配

为你这个重量捉急啊,控制在含1300mah电池450克左右吧,你这个重量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发个图见识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F3 标准版飞控,乐天20A电调,银燕2208电机,三叶桨,多谢!

没用过这飞控,不是很了解

网友:
路过……(短短两个字,就说明我来过,也许不带有其他感情,但后面由六个点书写的省略号,说明了我还是有内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你这个重量捉急啊,控制在含1300mah电池450克左右吧,你这个重量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发个图见识一下吧。 ...

按电机推力每个690g,可以推近2.7kg的负荷,负重应该没有问题,三叶桨的效率低了点,应该也能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电机推力每个690g,可以推近2.7kg的负荷,负重应该没有问题,三叶桨的效率低了点,应该也能飞吧

首先,你说的这个值是厂家用大桨不限流电源,不考虑后果测试的结果,就像不考虑后果去开一辆车,速度会很惊人,包你吃惊,但是你作为车主,你会这么开吗?甚至不少厂家是不测试的,直接网上找个图给贴上,我飞过市面上各种2204,大致最烂和最好有两成半左右差异,这种数值你要结合你的桨和电池还有习惯参考,最多算六成,明白嘛。你去问问别人,谁的穿越机有一斤半重,我现在飞的190,前4寸,后5寸,含电池300克,我都嫌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电机推力每个690g,可以推近2.7kg的负荷,负重应该没有问题,三叶桨的效率低了点,应该也能飞吧

等等,2208 690克拉力,是银燕2208吗?多少kv,1200还是2000,你确定你装的是穿越机?航拍也不过2212而已,你进角设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等,2208 690克拉力,是银燕2208吗?多少kv,1200还是2000,你确定你装的是穿越机?航拍也不过2212而已, ...

小弟刚刚进入航模,不太懂,我用的是银燕2208,2000KV,进角还不知怎么设置,负载那么重,主要是换了块大容量电池4000mah,308g,原来是2200mah,215g,想续航时间久一点,不过很长知识,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弟刚刚进入航模,不太懂,我用的是银燕2208,2000KV,进角还不知怎么设置,负载那么重,主要是换了块大 ...

兄弟刚开始玩是吧,你的电池吓我一跳,我8越的车也就是你这个电池,你这样,你这套东西先收起来,买个330架子,装个航拍机玩吧,你先从模拟器玩起,飞机就重配一套220 200 或者190,五寸桨机架,分体机臂,价不过百,qav250不要浪费时间了,那机架已经是古董了,电机就15块2204,现在有的卖到13了,买6个,不多不少,坏了就换,再坏就拆换配件,6个足以对付很多时候,直到你飞成老鸟,不要小看这廉价2204,暴力不说,还奶炸啊,电调入门就好银15a,有普通电容那种,32一个,买5个,就是5个,这货质量好,oneshot125,刹车效果可以,怎么造都不烫,入门绝好,飞起来比20a,就是你现在用的感觉要好,直接拆了电容用,放心用,没问题,飞控买迷你带osd的,一定要有osd,飞穿越没有osd,连入门都不算,f3的大概85,f4的95,但是没啥鸟用,除非现阶段的电调传感器什么的,还配不上这么快的cpu,但就贵一点,自己考虑吧,桨用5045,5050,5052都行,随便,越往后越耗电,越暴力,电池是关键了,注意了,飞3s,1300mah,一百克多点点,为什么不用4s,因为在这个级别的穿越上,4s比3s差别不大,有,但是不是非常明显,容量1300,够你暴力4分钟,我自己悬停能有十二分钟左右,够了,时间长了飞机累,你也累,几分钟下来,一跟烟,换电池,继续再飞,因为飞机很小,电池的一点点增加都会有明显的影像手感,我平时飞下来,1300,3s是最佳平衡,当然,我要飞更轻快点,就是900,3s,非常灵活。摄像头买28一个的cmos那种山寨货,ccd和它比仅仅只是没有果冻效应而已,延迟也是很小的,但是如果你的飞机如果抖得视频能看到果冻,那就不用飞了,下了调整吧,某些方面讲,还算个诊断功能,效果其实比ccd的好,我用ccd的感觉像做梦,颜色什么的都不真实,图传注意了,山寨货一律不要买,绝b要买600mw,品牌自己选,如果飞成高手了,买模块自己焊线用,又轻又便宜,接收机看控,但一定要是sbus dmx等串行的,因为体积小,线少,我以前焊飞控焊怕了,有阴影了,炸了还有断的风险,另外一定买双天线的,不要买指甲盖大超迷你那种,因为没有放大芯片,距离很惨,山寨卫星也不要,除非飞室内,其它看着办吧,关键的入门我已经说了,几百块就够了,飞出手感了再考虑换更暴力的配置,最后,模拟器啊模拟器,一定一定要多练,否则炸机炸到你怀疑人生,外出飞拉个伙伴跑远点没人地儿,安全第一,方便找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刚开始玩是吧,你的电池吓我一跳,我8越的车也就是你这个电池,你这样,你这套东西先收起来,买个330 ...

建议不错,长知识,我还是想用目前的东西玩熟再换其他的,目前的配置飞应该行,我换电调试试,实在不行,采取你的建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建议不错,长知识,我还是想用目前的东西玩熟再换其他的,目前的配置飞应该行,我换电调试试,实在不行, ...

你这配置真不行,至少先换电机吧。楼上说的字字是金,好好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配置真不行,至少先换电机吧。楼上说的字字是金,好好学学

电机推力不够是吗,四个电机应该可以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推力不够是吗,四个电机应该可以啦

1.太重
2.2208电机不能用那么小的桨。找帖子学习下电机和桨的匹配

网友:
问题看起来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太重
2.2208电机不能用那么小的桨。找帖子学习下电机和桨的匹配

确实有点太重,再试试吧

楼主:
真的是无语了,电机停转是接收机故障所致,接收机距离一远,红灯就亮了,接收机不知如何修好啊

楼主:
摸索前行,找到问题了,是接收机的电源芯片负荷给不了那么多了,导致接收机输出断续,炸鸡,更换新脾气,又可以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