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传和屏幕接线

楼主(2017-07-10):
这个板子两个AV输入头……图传有三个输出……我把黄色的都接到一起了,可以吗?

网友A:
图传,图传,既然只传图就只接视屏线好了,(如果晚声音也可以,不过应该只有嗡嗡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图传,既然只传图就只接视屏线好了,(如果晚声音也可以,不过应该只有嗡嗡的声音)

视频线是啥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

那我没接错啊………

网友:
黄色要和地线为一回路

网友:
按道理红线放高电平,黄线次之,最后是黑线,是这样吧,没必要搞这么多黄线